求帮忙分析下这个放大电路,新手没学好模电。

楼主:
C10前面是感应的交流电场,最好用虚断虚短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一个同相放大器,使用3.3V单电源,偏置于1.2V的一个电压源。

电容C10容量标注为20K,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电阻符号使用两种,也不明白是何意。

网友A:
C53 标1% ?好找吗?必要吗?

网友:
你让别人分析什么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给你分析呀?说清楚你想要啥,才好有人给你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3 标1% ?好找吗?必要吗?

C10和R64是一个RC超前移相电路,修改了好几次电容,测得电场和电流都是差十几度。还有能算一下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吗,最好有运算过程,求版主帮帮忙。(C10和C53都不是用的标注的,C53用的1nF,C10没确定)

网友:
这个电路相对好计算些,可以将它们分开来算

C10、R64作为一节,它和其它部分没有关系。
R21、R23、C53又是不部分,因为放大器输出电阻很小,所以也和其它部分没有关系。

后一个是R65、C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