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添加驱动

楼主:
怎样修改kconfig
第一步:在对应的设备驱动目录下将kconfig打开,然后修改:
/999/linux-2.6.32.2/drivers/char中的kconfig打开:
修改后然后保存。在linux目录下终端中输入make menuconfig如下所示:
范例1说明:
config LEDS_MINI2440
        tristate "LED Support for Mini2440 GPIO LEDs" //tristate表示有三种选择*或m或不选
//如果tristate换成bool表示只有两种选择,选中*和不选中
        depends on MACH_MINI2440
     //依赖于MACH_MINI2440宏,如果定义了改MACH_MINI2440宏,那么上面一行菜单才会出现。
        default y if MACH_MINI2440  //即如果选中了MACH_MINI2440才能编译进内核
        help
          This option enables support for LEDs connected to GPIO lines
          on Mini2440 boards.
一般可以不用配置依赖的宏:即如下:
config LEDS_MINI2440
        tristate "LED Support for Mini2440 GPIO LEDs" //tristate表示有三种选择
        default y // 如果是y就默认编译进内核,如果为m默认选项选择编译进模块。如是n
           //表示默认不选。
        Help   //帮助信息
          This option enables support for LEDs connected to GPIO lines
          on Mini2440 boards.
第二步:在linux根目录下输入make menuconfig即可看到。
第三步:修改makefile(在驱动对应的目下的makefile
说明obj-$(CONFIG_LEDS_MINI2440) += mini2440_leds.o
根据CONFIG_LEDS_MINI2440来决定后面mini2440_leds.o代码的编译方式(有的编译成模块有的编译进内核或者不编译)
第四步:写mini2440_leds.c对应的驱动程序
第五步:如果编译进内核就在make menuconfig中对应选项选择为*,如果编译为模块就选为m。
4.8.8知识点8:编写驱动程序实例:
第一步:编写驱动程序:leddeng.c
第二步:修改kconfig(在驱动程序对应的目录下的kconfig)
第三步:修改makefile (在驱动程序对应的目录下的kconfig)
第四步:make menuconfig添加选项:(linux根目录下)
第五步:make modules(编译模块程序)(如果make驱动就直接编译进内核)

网友A:
楼主图片都在本地,请单独作为图片上传,要不其他人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都在本地,请单独作为图片上传,要不其他人看不到

那怎么插入呢?

网友:
您参考下截图,有不清楚的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