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式收音机

楼主:
假期老爷子拿出了收音机让我帮他看一下,说信号不好,总是“兹拉兹拉”杂声
看图,有一块砖大小,旋钮调台,得慢慢拧。烽火牌,之前知道有家公司叫“烽火通信”

背面是“国营烽火无线电厂 中国宝鸡”字样,右上那个黑色的细线是天线

打开一看,喇叭给力,底下的变压器用料十足,旁边那个滤波小板很是简陋

索尼芯片,让我一惊,赶紧照相,第一次见sony的芯片,下面是电位器,调声音

这个收音机的不同之处就是天线非金属杆,是一圈线,一端缠着个金属圆圈,老爷子说他听的时候就把它扔地上,我把它挂在金属晾衣架上,拿到窗外,比之前效果好多了

网友:
已经使用了集成电路,这个收音机不算老。

“这个收音机的不同之处就是天线非金属杆,是一圈线”
便携式收音机才采用金属拉杆天线,此收音机只能使用交流市电,是挂在墙上固定使用的(盒子背面有挂钉孔),当然不应该使用金属拉杆天线。

网友A:
以前爷爷有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爷爷有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红灯,好象是1980以后的产品。七管机。北京出的。

以前的收音机的性能是按管子数量论。便携机性能好的,多数是七管机。形成产品的,好象最少是五管机,·@maychang 懂得多,可以让他讲讲这些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好象是1980以后的产品。七管机。北京出的。

以前的收音机的性能是按管子数量论。便携机性能好的 ...

红灯牌是上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爷爷有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这是分立元件台式机,用料比首帖楼主贴出的收音机要考究得多。至于使用了多少支晶体三极管,那要查查才能够知道。

网友:
中短波收音机的主天线是磁棒,短波另加金属拉杆天线,仅线圈的应是超短波收音机。

网友:
红灯753收音机

网友C:
上海无线电二厂曾经生产过红灯牌收音机。不过当时没有商标法,所以也有其他城市的无线电企业产品也以红灯命名,楼主那个收音机是哪家生产的就不清楚了。
上海无线电二厂位于苏州河边上,附近沿着苏州河还有好几家无线电企业,上无一厂、上无三厂、上无八厂等,在民国时期以及五六十年代是棉纺厂、面粉厂等,后来转为生产无线电整机与零件。在八九十年代我还到这几家厂购买过电阻电容等元件。再后来就进入所谓改制等,大约在21世纪初陆续倒闭。现在那些厂的地皮都出售给了房地产商,全部变成了住宅区了。

网友:
当年上海还有一家元件五厂,因为生产运放而闻名全国,后来也灰飞烟灭了,想想真可惜。
家里还藏着一本当年这家厂编辑的应用参考资料,只能作为纪念品了。

网友:
楼主晒的收音机可不是老式收音机,技术上属于相当新的产品,Sony的CXA系列收音机芯片现在还在生产、销售。能称得上“老式”的,至少也得是全分立元件的收音机,尤其是用锗管(3AG1+3AX31)做的,那也只能追朔到1970s-1980s早期,更早就是电子管收音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爷爷有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哈哈,好亲切的样子,我小学5年级暑假就是装了一台这样的红灯收音机。
当年,家母所在单位为上无二厂更新做工厂设计,该厂的一名工程师听说我爱好电子,于是送了我一只机壳和配套的PCB,就是这个型号。该收音机是基于3AG1和3AX31的典型锗晶体管7管超外差式结构,我照着电路图凑齐元件,磁棒天线是自己绕的,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制作调试,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弄明白调谐指针机构。我做的这台红灯收音机一直用到我上大学时,然后送给了亲戚。做这台收音机还剩了点料,包括磁棒天线(因没有原厂天线资料,于是绕了两只不同参数的)、拉线和旋钮,今年春天处理家当时,楼主suoma来淘宝时应该见过,不过肯定没留意,当年锗晶体管时代留下的元器件基本上都已扔了。

网友:
就是这货!不过印象中没有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无线电二厂曾经生产过红灯牌收音机。不过当时没有商标法,所以也有其他城市的无线电企业产品也以红灯命 ...

那台收音机就是上无二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好亲切的样子,我小学5年级暑假就是装了一台这样的红灯收音机。
当年,家母所在单位为上无二厂更 ...

记得那会收音机就两个旋钮,一个调声,一个调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爷爷有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我家也有一个像你这样两个旋钮的收音机,比这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那会收音机就两个旋钮,一个调声,一个调频

没人要扔掉的元件中正好包括一整套超外差收音机的核心元件,包括磁棒天线、双联可调电容、TTF3系列中频变压器和振荡线圈、3AG1高频管和3AX31低频管,输入、输出变压器、电位器等,以及电位器和调谐用的旋钮,就是没有PCB和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