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LVDS输入的移位寄存器IC像74HC595那样

楼主:
有没有LVDS输入的移位寄存器IC像74HC595那样
只不过串行输入部分是LVDS 的?

网友A:
估计没有,你的需求太奇怪了。不过你可以去MAXIM的官网看看,他们做的“奇怪”类芯片比较多,但我没印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你的需求太奇怪了。不过你可以去MAXIM的官网看看,他们做的“奇怪”类芯片比较多,但我没印象有 ...

我想用单片机读一个高速ADC
ADC是LVDS输出,最大时钟为100MHz左右
单片机内部的SPI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
想用74HC595类的芯片把串行信号转成并行信号再通过单片机读取
无奈595的速率都比较慢,无法实现100MHz的时钟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单片机读一个高速ADC
ADC是LVDS输出,最大时钟为100MHz左右
单片机内部的SPI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
...

高速ADC多为高速MCU配套,恐怕还是选择合适的MCU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多为高速MCU配套,恐怕还是选择合适的MCU更合适。

高配置的MCU和MPU一搬都没法直接采集高速串行LVDS数据
除非配置CPLD或FPGA,这样成本太高,开发难度也太高
而我用的ADC输出数据量不是很大,所以想选择一个简单些的方案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1MHZ SPI的ADC,话说有必要做那么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1MHZ SPI的ADC,话说有必要做那么快吗?

当然有啦 不同的应用对频率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个1MHZ SPI的ADC,话说有必要做那么快吗?

记得以前拍CT要躺很长时间
现在比以前就快很多了
真正的拍摄时间才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配置的MCU和MPU一搬都没法直接采集高速串行LVDS数据
除非配置CPLD或FPGA,这样成本太高,开发难度也太 ...

LVDS输出主要是为了长距离传输高速信号,需求比较少很正常。LVDS转单端芯片MAXIM就有,不是一定要配可编程阵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