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电流传感器的稳压管(3.3V),但是有个问题

楼主:
每次只能稳压到2.5V左右,导致对应2.5V以上的电流值(3A以下)无法检测到,这样进入DSP斩波处理时也就无法工作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人家712是5V器件,你把它的输出限制在3。3V以下那咋行?再说了,3.3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又不是理想的,而712的输出阻抗又比较高。

去掉它!

网友B:
0-5V输出拿电阻分压了通过一个跟随器给DS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5V输出拿电阻分压了通过一个跟随器给DSP

就是不用稳压管来保护,改用逻辑电路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712是5V器件,你把它的输出限制在3。3V以下那咋行?再说了,3.3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又不是理想的,而712 ...

这边要进DSP,所以需要稳压在3.3V以内,用一个比较跟随器来替代可以吧,但那样占用空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用稳压管来保护,改用逻辑电路是吧

嗯...我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边要进DSP,所以需要稳压在3.3V以内,用一个比较跟随器来替代可以吧,但那样占用空间大

三相电流采样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了,不能马虎。我没有试过用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