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快打起来了!为了是自己画封装还是直接用别人的库

楼主:
囧囧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水群里为了是自力更生自己画封装还是直接用别人的封装库问题(官方发布的,器件厂提供的等),快要打起来了!!
管管表示自己也参与舌战了。囧囧囧。
网友们你们平时是习惯自己画封装呢还是直接从网上下载别人提供的封装来用呢?
自己画封装的话会不会很花你的经历时间?
下载别人的封装你觉得靠谱吗?怎么确保下载的封装是准确的合适的?

网友:
我的天 我竟然沙发 个人觉得 没必要所有的都自己画  保证自己能画就行 画封装会画就可以了 有现成的不用就是浪费时间  别人的不放心 下下来 量一下画的封装尺寸在和datesheet比对一下就好了 画封装这种工作 画十个和画一百个有区别  画一百个和画一千个就没什么区别了  个人拙见

网友:
没有的在自己画,有的先下载来打印出来比对一下,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然后就直接拷贝粘贴上手了,画封装这个你可以不自己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会画

网友:
没有的自己画,有的尽量使用别人的,在使用的时候注意核对一下封装对不对就可以了,不然会花好多时间

网友:
这个我在之前的很多帖子中都说过。封装这个东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元器件能很好的焊接在PCB板上,用什么人的库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焊盘能满足元器件的物理形状(如pin脚之间的间距等等一系列参数)。
1、不是说一定不可以用别人的库,有时候遇到突然叫你更改元件,正好你又手里没有这个封装,那么借用别人的封装也可以。但是,如果是我,我在借用别人的库的时候,我一定会多量,多看一些参数是否真正的满足,否则光看着焊盘形状相似,就瞎用,被领导屌,这是迟早的事情;

2、“官方发布的,器件厂提供的”封装库,这个一般基本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但是,还是老话,使用之前多Ctrl+M 量测下尺寸是否满足;

3、有些公司专门有维护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工程师,这种你在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还有一些公司,自己用自己维护,这个有时候个人习惯不同,所以使用的封装略有差异。例如,如下的0603的电阻封装,如下两个都是0603封装,但是在表现的形式上略有差异。我们能说它错吗。当然不能。。。。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画的,有找封装的那个功夫,自己就把封装画出来了,即使是借来的封装,也要各个尺寸核对,也不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烧。。。不想和你们掰扯。。。

咋又生病了???现在烧退了吗??多喝水。多休息。坚持锻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脚多的元件符号、封装做起来可能会费时。 我用Eagle, 一般是写个脚本来生成。

来弄个eagle使用介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烧。。。不想和你们掰扯。。。

饺神,你又有公主病了。。。。。。。这么傲娇的,还发烧。。。。。我不同意

网友:
最近换季,确实容易感冒发烧,我们同事也病倒了一位

网友D:
有现成的可以用,干么自己费劲啊。
多简单的道理,有媳妇动你还会自己lu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现成的可以用,干么自己费劲啊。
多简单的道理,有媳妇动你还会自己lu吗

有媳妇就找媳妇,没媳妇还是自己lu比较好,比寻花问柳靠谱

网友:
正常的时候自己画,不正常的时候拿来主义。封装这东西还是要讲究点,比如说贴片阻容吧,pad间隔小了有时候中间不容易走线还可能会连锡,间隔大了贴片的时候贴歪了容易立碑,pad太大占面积,太小了手焊又不方便,只能凭感觉或者试验慢慢去平衡。我这天天得伺候板子,还得照看着贴片机总结的一点小教训。

网友:
不管是不是自己画,但是要做到每一个参数都确认过。我一般都是下载别人的,但是会对每一个参数再确认一遍,比全部自己画会省点儿时间,而且更放心。遇到不一样的地方会再查找其他资料确认,这样才能保证最终用的封装是没有问题的。
顺便说一下自己最佳关于封装的一个糗事。自己画的封装,每一个尺寸都没有问题,焊接的时候堪称完美,不过调试的时候一直连不上仿真器,最终一个脚一个脚的查找的时候,反正仿真器接口的一个管脚的序号和相邻的脚的序号弄错了

网友:
我常用软件是Altium,我的常规做法是通常都是自己做封装,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也犯过一些低级错误
从别人哪里直接拿来的封装,第一我需要核对尺寸参数,第二我会改一些绘制风格,比如1pin的标注
自己积累的库已经有两年多了,新的封装通常都是自己手动创建,另一方面,自己的库也在一步步规范,比如会参照IPC规范命名,规范标注,规范尺寸,规范备注等等
总结:个人观点是,不一定非要苛求自己创建,需要记住的是,一定要在高效率完成一件任务的同时自身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比如一个简单封装,自己创建两分钟就OK,何必去拿别人的来做呢?费时费力不讨好,当然如果你自己认为SOP8的封装创建起来都比较困难,那还是建议你自己创建试试。如果封装比较复杂,对自己创建没信心,我的做法一般是先自己创建,然后找别人的对比,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修正。我也经常拿别人的封装来用,比如贴片电解电容封装、4pin无源晶振封装等等,因为我能很快速的找到这些封装,并且我认为这些封装我花时间做出来对我自己并没有多大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媳妇就找媳妇,没媳妇还是自己lu比较好,比寻花问柳靠谱

我们是正规论坛,
不过你的想法,我喜欢!

网友:
这东西怎么方便怎么来,一个封装百来脚原理图模型加封装累死。不重复造轮子,可以直接用,差太多可以改改。标准封装AD里有IPC封装向导用
拿来的图会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一些修改,比如第一脚方形焊盘其他圆形焊盘,这是自己腐蚀板子时落下的毛病,还有有的封装一脚位丝印打点点在器件下面,焊好就看不到了,会把点改在外面。也见过一些比较好的习惯,比如有的人多引脚的封装喜欢每10脚画一杆标记一下,数的时候方便很多

网友:
坚持拿来自主,能拿到适合的就绝对不自己画,觉得人家的没有毛病的,都收一一个自己的库里面保存起来!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画的,但是别人画的会对照datasheet看的

网友:
标准件是拿来主义,定做件一定要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画的,有找封装的那个功夫,自己就把封装画出来了,即使是借来的封装,也要各个尺寸核对, ...

说到点子上了,一个封装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我就想问,那可以下封装,我咋不知道,自己画挺快的,反正应该比我找的快。官网的封装有一点好,好多带3D封装图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都是各自自己画,然后大家各不一样,看个人素质了,有时也考来考去,导致元件库也很乱。现在有专人画中心库,都调用这个,非常统一。个人倾向于统一的。但就如前辈说的,自己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