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s4 STVD开发环境

楼主:
#error castm8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24c.cx2:4360        bad addressing mode
#error castm8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24c.cx2:4361        bad addressing mode

这种错误该怎么改呀,百度也没查到原因,新手上路,求大神告诉,,,

网友:
直接用iar开发,不要用STVD

网友:
第一次做项目,用的这个软件,我也知道不太好用,以后会换开发环境的
但是,就目前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地址模式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