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超难的问题,C语言printf能否控制double输出的总长度

楼主:
感觉这是一个超难的问题,sprintf可能无法实现

比如想输出总长度为4位数字(不含小数点,但含负号),超出长度时舍掉小数
double=12.3456时输出12.34

double=123.45时输出123.4
double=-12.34时输出-12.3
double=-123.45时输出-123

网友:
格式控制?有吧?

网友:
"%.5G"试试
http://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printf.html
要不就snprintf

网友A:
楼上方法比较接近了,再不满足就自己切字符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试试
http://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printf.html
要不就snprintf

试了没行,我还是用if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方法比较接近了,再不满足就自己切字符串

试了没行,只行用代码判断了

网友C:
确实比较难实现,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include <stdio.h>

char * pre4d(char *num) {
    int cnt = 0, i=0;
    do {
        if (num[i++] != '.') ++cnt;
    } while(cnt < 4);
    num[i] = '\0';
    return num;
}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 insert code here...
    double a[5] = {0.1234, 1.2345, 12.345, 123.45, 12345.6};
    char s1[6];
    for(int i=0; i<5; i++) {
        snprintf(s1, 6, "%f\n", a[i]);
        printf("%s\n", pre4d(s1));
        snprintf(s1, 6, "%f\n", -a[i]);
        printf("%s\n", pre4d(s1));
    }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比较难实现,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include

char * pre4d(char *num) {
   ...[/quote]
我后来是用if判断实现的

[code]    if(d > 999 || d < -99)
    {
      sprintf((char*)buffer,"%.0f",d);
    }
    else if(d > 99 || d < -9)
    {
        sprintf((char*)buffer,"%.1f",d);
    }
    else
    {
      sprintf((char*)buffer,"%.2f",d);
    }

相比之下你这个代码更容易理解(取sprintf后的数据的前4位,不包括小数点)
还有一个也应该有的功能你的方法也能实现,比如保留整数的前4位,例如12345保留1234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比较难实现,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char * pre4d(char *num) {
   ...

队长code贴的漂亮,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