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时钟后仍有较长时间运行在原时钟频率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是用PIC16F1937,功能上基本是AD采集数据然后处理并段码液晶显示,另外还要检测两个按键。
程序中是使用2个内部时钟,一个4M的HF,一个31K的LF,想法是根据LF来设定定时器0为20ms中断,中断函数中检测按键并计数25次(即定时500ms),500ms到了之后把标志位display_flag置1,然后禁止定时器0中断。
主函数中一直在检测display_flag是否为1,如果为1则切换时钟到4M,然后AD检测并处理然后显示,然后切换到低速时钟并把display_flag清零并允许定时器0中断,然后继续循环检测display_flag为1。
实际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设置端口翻转并示波器检测发现有时候是20ms,有时候确是160us。而且us级的波形每次都出现十几次翻转,表明是在4M时钟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中断。。。。
以下附上相关代码:
1.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内部时钟定时方式
{
        OPTION_REG = (OPTION_REG & 0xC0) | 0x10; // Fosc/4时钟,分频器 1/2
    TMR0 = 0xB2;// 178;
    timer0ReloadVal= 178;//定时时间=19.97ms
    INTCONbits.TMR0IF = 0;//清除中断标志位
}

2.主函数中
        while(1)
        {
                CLRWDT();                                                                //看门狗复位(喂狗)
                if((WorkOnFlag)&&(display_flag==1))        //延时结束,WorkOnFlag一般为1
                {
                   display_flag=0;
LED2_SetHigh();
                   SystemCrystalSet_H_Speed();        //切换到高速时钟
                   AD_deal_AND_Display();
                   Key_Deal();
                   Display();                                        //显示程序
                   SystemCrystalSet_L_Speed();        //切换到低速时钟
LED2_SetLow();
                   INTCONbits.TMR0IE=1;//开启TIM0中断
                }
      }

3.时钟切换函数
void SystemCrystalSet_H_Speed(void)
{
    OSCCON = 0b01101000;// 禁止 4x PLL; 0111 =500KHz HF;内部振荡器模块;//0x63;//2M  01011010  1101为4M
    OSCTUNE = 0x00;// 振荡器调节寄存器TUN<5:0>=00000:振荡器模块以厂家校准后的频率运行;
        while(!HFIOFR); //中频内部振荡器就绪位
}

void SystemCrystalSet_L_Speed(void)
{
    OSCCON = 0b00000000;// 禁止 4x PLL; 0111 =500KHz HF;内部振荡器模块;//0x63;//2M  01011010  1101为4M
        while(HFIOFR); //中频内部振荡器就绪位
}

4.定时器0服务函数
void TMR0_ISR(void)
{
        INTCONbits.TMR0IF = 0;                        //clear the TMR0 interrupt flag
        TMR0 += timer0ReloadVal;                //中断一次20MS
        //LED2_Toggle();                        //端口翻转
        ++AlarmNum;                                                //报警灯闪烁时间
        if(AlarmNum>=252)
        {AlarmNum = 0;}

        if((WorkOnFlag) && (!CheckStFlag))        //延时结束
        {KeyScan();        }

        if(++T0_Count > 25)                                //中断次数 0.5s执行一次
        {
                T0_Count = 0;
                display_flag=1;
                if((WorkOnFlag) && (!CheckStFlag))        //延时结束
                {INTCONbits.TMR0IE=0;}//关闭TIM0中断
        }
}

5.端口控制相关代码
#define LED2_SetHigh()    do { LATD2 = 1; } while(0)
#define LED2_SetLow()   do { LATD2 = 0; } while(0)
#define LED2_Toggle()   do { LATD2 = ~LATD2; } while(0)

理论应该是一个高电平脉冲紧跟着500ms左右的低电平,然后再来一个高电平脉冲,然后再是500ms低电平才对。
下图是看不懂的示波器图像,在密集的脉冲之间的低电平大概是20ms左右,猜测应该是4M主频下中断25次的时间。。。

请各位帮忙看看哪里不对的啊?

网友A:
从LF切换到HF时,是要等振荡器就绪的,但是从HF切换到LF的,应该不需要等振荡器就绪的.
另外OSCCON=0b01101000是4 MHz HF
      OSCCON = 0b00000000是时钟由配置字寄存器 1 中的 FOSC<2:0> 决定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LF切换到HF时,是要等振荡器就绪的,但是从HF切换到LF的,应该不需要等振荡器就绪的.
另外OSCCON=0b011010 ...

我的配置字这样写的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pragma config WDTE = NSLEEP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enabled while running and disabled in Sleep)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en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N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N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NSLEEP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while running and disabled in Sleep)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BOOT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000h to 1FFh write protected, 200h to 1FFFh may be modified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VCAPEN = OFF     // Voltage Regulator Capacitor Enable (All VCAP pin functionality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LLEN = OFF      // PLL Enable (4x PLL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High-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然后根据手册:
我高速是4M HF,低速是31K LF。可实际好像是高速切换到低速时速度很慢,不像手册中的2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字这样写的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INTOSC oscillator: I/ ...

osccon的最后两位是选择时钟源的:
SCS<1:0> :系统时钟选择位
1x = 内部振荡器模块
01 = Timer1 振荡器
00 = 时钟由配置字寄存器 1 中的 FOSC<2:0> 决定。
而你的OSCCON配置最后两位是00
说明,你的时钟由配置寄存器决定
所以,较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4M HF:OSCCON=0B01101011;
31k LF:OSCCON=0B00000011;这样估计会更好;
另外,对于从高速切换为低速,可以不检查时钟就绪位,时钟切换会快点.(你要等高速时钟停振后,就绪位=0,才切换到低速,当然要慢点了)
注释掉这一行试试:while(HFIOFR); //中频内部振荡器就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ccon的最后两位是选择时钟源的:
SCS :系统时钟选择位
1x = 内部振荡器模块
01 = Timer1 振荡器
00 ...

试过,效果还是不行,现在不用定时器0了,改用定时器1,然后时钟用专用TIM1外部11.0592晶振来做,效果跟预想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