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看史密斯圆图

楼主:
用史密斯圆图进行阻抗匹配的前提是对相关概念明确,
以阻抗圆图为例:如什么是归一化电阻圆图(如R=0、0.25、0.5、1、2);
---------归一化电抗圆图(如X=0,±0.5,±1,±2);
---------三个特殊点:匹配点O、开路点a、短路点b;
---------两个特殊圆:最大的为纯电抗圆、与虚轴相切的为匹配圆;
---------三条特殊线:纯电阻线aOb,电压波腹线Oa(Vmax),电压波节线Ob(Vmin);
---------两个特殊面:上半平面为感性平面、下半平面为容性平面;
---------两个旋转方向:逆时针转为向负载移动、顺时针转为向波源移动。

网友:
没有图,没有注解,能看懂的自然是懂的,看不懂的还是看不懂,......

网友:
看史密斯圆图最好是用小软件结合这看,例如加个电容,小软件就自动的向某个方向跑,所以要结合着看,入门比较快。

网友:
请大神讲的细致一点,这个太专业了,菜鸟真心费脑子,我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同意楼上的评论能看懂就懂了,看不懂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