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1478是怎么回事?

楼主:
使用的PIC16F1937,软件是MPLAB X IDE V4.00,编译器是XC8 V1.41
LCD.c:70: warning: (1478) initial value for "_LCD_MODEL" differs to that in null:0
const unsigned char LCD_MODEL[][2]=        //LCD取模:0~9,第一列为赋值给第一个寄存器的数,第二一列为赋值给第二个寄存器的数
{
  {0,0},                                                          //-   //36
  {0,0},                                              //37灭
  {0xFF,0xFF}                                          //38全亮
} ;

提示警告出现在红色一行

网友A:
数组定义有问题吧?应该是[2][],而不是[][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组定义有问题吧?应该是[2][],而不是[][2]?

原因找到了,是我在.h中声明里忘了加extern。。前人留下的程序没仔细看。。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