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LED灯泡内部电路

楼主:
这是我抄的一个LED灯泡的内部电路,我有些看不懂了,桥堆输出电压应该是310V,为什么接了这么小的电容,,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求大神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前面的R2 C2构成了阻容降压电路,你去百度搜下阻容降压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C2 为降压电容。输入端在一定频率下,他具有一定容抗。R2  C2整体的阻抗可以大于 整流器输入端的阻抗,这样, 整流器输入端只有一部分压降,输出端对应的电压也就没有你算的那么大。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LED灯中最最最最常见的电路之一,LZ入门还没摸到门边啊,哈哈

网友:
看来楼主是刚刚入LED行当,,

网友:
R2 C2构成了阻容降压电路,就好比一个变压器,

网友:
左边是阻容降压电路,获得一个小的电压,然后整流后供电,这玩意仿佛是偷工减料的正常的话不会这样玩。

网友A:
阻容降压,电阻给那个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阻给那个电容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