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dsPIC30F6012A烧不进程序
kezhijun
kezhijun

网友A(2017-09-01):
dsPIC30F6012A烧不进程序
用pickit 3 给电路板烧写程序:单片机为dsPIC30F6012A,第一次可以烧进去,第二次就烧不进去了。如果换做给其他的板子烧写,一烧就进去了。
而且如果我更换单片机,第一次可以烧写,之后又不行了,请问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PIC

网友B:
要看是不是dsPIC30F6012A的配置位问题,造成无法第二次烧写;另外芯片的PGm3脚是否连接到PICKIT3上(首先要确认的是PICKIT3是官方的开发工具,如果是TB上的,其ISP的第6脚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