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输出频率信号

楼主:
请问大神,我这有个设计,需要用到一个仪表,仪表输出信号时200-1000hz的频率信号,请问我单片机直接频率捕捉来测量频率,检测这个信号,还用滤波、缓冲吗

网友A:
“单片机直接频率捕捉来测量频率,检测这个信号,还用滤波、缓冲吗”
滤波多半不必要。是否需要放大和整形,那要看你的这个仪表输出信号幅度多大,波形是否接近矩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直接频率捕捉来测量频率,检测这个信号,还用滤波、缓冲吗”
滤波多半不必要。是否需要放大和整形 ...

我打算用 74ls174来整形,请问,clr引脚和clk引脚分别怎么连接,clk频率多大合适,我的频率信号范围200-1000HZ

网友:
“我打算用 74ls174来整形”
74LS174是六D触发器。
(1)LS系列是早已被淘汰的型号,为何不使用耗电少的HC系列?
(2)六D触发器未必适合于整形,建议使用74HC14(六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