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
2芯积分
电机驱动器输出电流不够,可能由哪些原因造成,求助大家来指点一下。驱动器档位调节至2A,但实际电机运动时,电流只有0.3A左右。
求助大家来讨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讨论什么,怎么知道楼主是控制电流的
测试的其他数据还有什么

网友B:
驱动器挡位并非意味着一定输出该电流,负载很轻时当然电流很小,挡位仅意味着最大电流输出可以到2A。如果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为2A,但控制器只能输出0.3A,那电机根本就不会转。注意概念。

网友C:
这个其实要看哪种电机驱动器了。
如果你要是使用TI的带寄存器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内置H桥等),这种是可以设置电机驱动电流的;

如果要是使用的是TI的不带基础器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内置H桥等等外围电路),这种在相关的章节一定讲Current Control的描述。

总之,多啃datasheet,里面肯定会描述的。

网友D:
但实际电机运动时,电流只有0.3A左右。这个状态 不能达到要求,还是什么。电机带了什么负载。适当增大负载,看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挡位并非意味着一定输出该电流,负载很轻时当然电流很小,挡位仅意味着最大电流输出可以到2A。如果电 ...

电源输出电流0.3A,串了个电阻测的,电机未加负载,的确是0.3A驱动起电机转动了
用的是两相四线57电机,峰值电流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要看哪种电机驱动器了。
如果你要是使用TI的带寄存器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内置H桥等),这种是可以 ...

自己做了一版驱动起,H桥电路,可调控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实际电机运动时,电流只有0.3A左右。这个状态 不能达到要求,还是什么。电机带了什么负载。适当增大负载 ...

电机是两相四线57电机,峰值电流4A,现在是未加负载测的状态是这样,但是和正常输出电流相差太大了,增加负载,电流变大,但是变化范围很小,只有0.3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什么,怎么知道楼主是控制电流的
测试的其他数据还有什么

想查找问题处在哪一处,未加负载状况下,电机输出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出电流0.3A,串了个电阻测的,电机未加负载,的确是0.3A驱动起电机转动了
用的是两相四线57电机, ...

未加负载电流小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好理解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两相四线57电机,峰值电流4A,现在是未加负载测的状态是这样,但是和正常输出电流相差太大了,增加 ...

电机能转动,能带起负载,正常工作,只不过是电流没有达到额定电流。是这样吗。工作正常就行。这不是问题。达不到额定电流正常。要是带不起规定范围内的负载,那就得好好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