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计天线的吗,进来看看!

楼主:
最近仿真一款双频wifi天线,如下图。

看上去并不复杂,但HFSS仿真结果在5.0~6.0G频率,对较多参数都很敏感。0.1mm的变化,5G部分VSWR变化较大,比较难全部位于2.0一下。阻抗和也和50Ohm有所偏差。

这样的仿真设计有实际意义吗?因为实际加工工程的尺寸精度、材料介电常数都有可能超过这么小的精度。想请教下!

网友:
仿真只能做参考,因为你无法提供精确的分布参数,而分布参数跟你所用的材料、加工精度、表面涂层等都有关。通常的办法是仿真验证设计思路,然后依靠专门的仪器测试来改变设计参数,最后凑出最佳结果。

网友:
频率越高,仿真的偏差有可能越大,因为高频时的分布参数很难考虑周全。

最好的办法是实测,在测量中调试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天线仿真,效果必须和实测决定
然后再和仿真对比

网友:
这个你可以先仿真一个最好的结果 加工出来测试下 不满足指标的话 对比仿真 看看哪些参数会影响结果 比如测试时候发现 高频处频率向低频偏了300MHz 然后仿真发现某个变量可以把高频处频率调高 再加工测试 如此反复

网友:
这是一个细活,仿真只能做辅助,还是需要实际制作并测量,再调整参数加工测试 如此反复。

网友:
仿真只是一个参考,具体还是要看实际设计

网友:
仿真一定要做的,要不然你都不小的什么趋势,仿真只能看个大概的趋势,然后在调试,在加工精度方面肯定会变化的,还有实际中天线附近有没有金属之类的,都会影响到天线的,所以好的天线都是靠调试出来的。

网友:
也想仿一个F型蛇形2.4G天线,有没有合适的文档推荐学习下

网友:
仿真作为参考。

网友:
感觉仿真和实测多少都有偏差

网友:
我司专注于蓝牙,WIFI,ZIGBEE等2.4G无线射频技术,方案采用美国博通,TI等国际一线品牌,有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您所提的关于RF的问题,可联系电话 13828711210.QQ 2638434590,同时销售蓝牙,WIFI,ZIGBEE模组与芯片,希望该信息能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