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开关电源的外围器件运用

楼主:
5芯积分
图中输入时24V,输出分别是10V和40V
想知道3个问题
【1】两款稳压芯片的Vsw引脚接出来的电感L起什么作用?怎么两个接法还不一样?
【2】两款稳压芯片的Vsw引脚接出来的二极管D起什么作用?两个接法也不一样?
【3】每一路输出后都要并接几个容量较大的电容,有的是有极性有的没有极性,是起到储能作用吗?

网友:
1 续流 存储能量释放能量(电能转化为磁能,然后磁能转化为电能,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 第一个是buck电路降压  第二个是boost电路升压
2 两个二极管的用途一样都是续流二极管,让输出回路能够形成通路   ,  具体看 buck  boost电路原理
3有极性的 一般容量较大 可以存储能量 滤除低频,无极性的电容 容量一般较小 滤除高频使用

详细的看 buck  boost电路原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凌力尔特公司的降压和升压开关型芯片,属于开关芯片
一个降压拓扑结构,一个是升压拓扑结构
电路中的电感属于储能元件

网友:
buck型即降压型,当开关管导通时,电感被充磁,电感中的电流线性增加,电能转换为磁能存储在电感中。当开关管截止时,电感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即为输出电压。
升压型boost电路,提高电源电压,电感能够在开关管闭合时充电 ,断开时放电,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
一个是boost,一个是buck,就是把电感上的电流变成电压,因为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然后他自己捣鼓一下就变成电压了,

网友:
拓扑结构,楼上这个是什么意思,最近这个词比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