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变压器的低成本非隔离式ACDC降压转换器方案

楼主:
【关键词摘要】非隔离 AC/DC 电源芯片 XD308H BUCK电路 无变压器 220V5V  220V12V 220V24V 380V5V 380V12V 380V24V

【概述】非隔离AC-DC电源芯片降压电路,一般采用BUCK电路拓扑结构,常见于小家电控制板电源以及工业控制电源供电。其典型电路规格包含5V/500mA12V/500mA24V/500mA等,满足六级能效要求。可通过EFT、雷击、浪涌等可靠性测试,可通过3CULCE等认证。其特点是:电路简单、BOM成本低(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无需变压器、光耦),电源体积小、无音频噪音、损耗小发热低。

1220V5V降压电路输入12~380Vac输出5V/500mA
如图1所示的电路为一个典型的输出为5 V/500 mA的非隔离电源。它通常应用于家用电器的(电饭煲、洗衣机及其它白色家电)。此电路还适合于其它非隔离供电的应用,比如LED驱动、智能电表、加热器以及辅助电源和工业控制等。
电源系统带有各种保护,包括过热保护(OTP)、VCC 欠压闭锁(UVLO)、过载保护(OLP)、短路保护(SCP)等。电路特点:无噪音,发热低。
220V5V降压电路输入级由保险电阻RF1、防雷压敏电阻RV1、整流桥堆D1EMI滤波电容C4C5以及滤波电感L2组成。保险电阻RF1为阻燃可熔的绕线电阻,它同时具备多个功能:a)将桥堆D1的浪涌电流限制在安全的范围;b)差模噪声的衰减;c)在其它任何元件出现短路故障时,充当输入保险丝的功能(元件故障时必须安全开路,不应产生任何冒烟、冒火及过热发光现象)。压敏电阻RV1用于防雷保护,提高系统可靠性。功率处理级由宽电压高效率电源芯片XD308H、续流二极管D2、输出电感L1及输出电容C3构成。

2220V12V降压电路:输入32~380Vac输出12V/500mA
如图2所示的电路为一个典型的输出为12 V/500 mA的非隔离电源。它通常应用于家用电器的(电饭煲、洗衣机及其它白色家电)。此电路还适合于其它非隔离供电的应用,比如LED驱动、智能电表、加热器以及辅助电源和工业控制等。
电源系统带有各种保护,包括过热保护(OTP)、VCC 欠压闭锁(UVLO)、过载保护(OLP)、短路保护(SCP)等。电路特点:无噪音,发热低。
220V12V降压电路输入级由保险电阻RF1、防雷压敏电阻RV1、整流桥堆D1EMI滤波电容C4C5以及滤波电感L2组成。保险电阻RF1为阻燃可熔的绕线电阻,它同时具备多个功能:a)将桥堆D1的浪涌电流限制在安全的范围;b)差模噪声的衰减;c)在其它任何元件出现短路故障时,充当输入保险丝的功能(元件故障时必须安全开路,不应产生任何冒烟、冒火及过热发光现象)。压敏电阻RV1用于防雷保护,提高系统可靠性。功率处理级由宽电压高效率电源芯片XD308H、续流二极管D2、输出电感L1及输出电容C3构成。

3220V24V降压电路:输入32~380Vac输出24V/500mA非隔离AC/DC电源
如图3所示的电路为一个典型的输出为24 V/500 mA的非隔离电源。它通常应用于家用电器的(电饭煲、洗衣机及其它白色家电)。此电路还适合于其它非隔离供电的应用,比如LED驱动、智能电表、加热器以及辅助电源和工业控制等。
电源系统带有各种保护,包括过热保护(OTP)、VCC 欠压闭锁(UVLO)、过载保护(OLP)、短路保护(SCP)等。电路特点:无噪音,发热低。
220V24V降压电路输入级由保险电阻RF1、防雷压敏电阻RV1、整流桥堆D1EMI滤波电容C4C5以及滤波电感L2组成。保险电阻RF1为阻燃可熔的绕线电阻,它同时具备多个功能:a)将桥堆D1的浪涌电流限制在安全的范围;b)差模噪声的衰减;c)在其它任何元件出现短路故障时,充当输入保险丝的功能(元件故障时必须安全开路,不应产生任何冒烟、冒火及过热发光现象)。压敏电阻RV1用于防雷保护,提高系统可靠性。功率处理级由宽电压高效率电源芯片XD308H、续流二极管D2、输出电感L1及输出电容C3构成。

【附注】 XD308H是一款18-6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最大输出持续电流可以达到500mA(峰值800mA)无音频噪音、发热低,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等)。 该电源芯片以较低的BOM成本(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方便的实现宽电压高压降压小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等。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AC/DC降压转换器电路

网友A:
现在的电源模块设计都这样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模块设计都这样了,,厉害

变压器可以不用,电感不能不用。其实,同样的功率输出,反激变换器中的变压器体积重量与首帖各电路中电感相比较,铁心是一样的,一次绕组也是一样的(因储能相同),只是增加了二次绕组而已。
但使用变压器,功率开关管的工作条件会好很多,例如占空比可以选择适中的数值(首帖交流市电整流输入,5V或者12V等输出,占空比必定非常非常小),这有利于提高效率。
因此,首帖各电路并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严格说,电源块都可以接成这样的结构.

这种接法可行,但并不恰当,IC没有接地,控制部分处于和开关波形相同的浮动电位中。

网友:
如果加大输出功率,比如200W输出功率,100V直流输出,这样的话,开关管收到的电压应力就会非常大,整流后是310V,这样情况一般是把开关管放到“地”回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