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traEdit打开EEPROM的程序是乱码

楼主:
求教!!  我想修改EEPROM里面的几个参数,但用UltraEdit打开从EEPROM下载下来的程序是乱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
从EEPROM里边读出来的是二进制数据吧,你能看懂?为什么不修改源码

网友:
问题是没有源代码

网友:
乱码正常啊,EEPROM读出来的都是二进制啊。。。左侧是数据,右侧是软件以文本的格式解释,当然乱码了。

网友:
找准偏移地址,直接改就行

网友:
2进制文件打开都是乱码吧!

网友:
用16进制模式编辑。

网友:
知道在什么位置的话,直接修改就是了

网友:
这个EPROM是用在一个变频器上的,当变频器带不同的马达就烧录不同的程序。
我现在有两个程序,可以驱动两种马达,但是我现在需要驱动第三种马达,就需要更改里面的数据。
现有的两个程序用UltraEdit打开对比了,里面有29个字节不一样。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更改。
PS:这两个程序应该是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