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星光操作系统是基于8051单片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支持多线程并发运行,提供线程互斥、同步和通信功能,其功能特性如下:
(1)支持STC89C52RC单片机,4级优化时的最小程序大小为:data = 138,xdata = 20,code = 6616。
(2)支持AT89S52单片机,4级优化时的最小程序大小为:data = 155,xdata = 0,code = 6120。
(3)支持时间片轮转调度和抢占式调度,时间片长度为10毫秒。
(4)线程的最大数量为255
(5)信号量的最大数量为255
(6)屏障的最大数量为255
(7)信箱的最大数量为255,每个信箱中消息的最大数量为255。
(8)支持中断触发,但是不支持中断嵌套。
(9)提供微秒级延时功能
(10)提供组件、库和驱动,方便使用外设。
(11)当时钟频率为12MHz时,对于时间片导致的线程切换,其切换时间为888微秒;对于外部中断导致的线程切换,其切换时间为464微秒。

    为了便于使用外设,星光操作系统提供如下组件,为应用提供统一接口:
(1)LCM1601(液晶模块)
(2)LCM1602(液晶模块)
(3)LCM12864(液晶模块)
(4)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5)HS0038B(红外线接收器)
(6)AT93C46(EEPROM)
(7)AT24C02(EEPROM)
(8)DS1302(实时时钟)
(9)28BYJ48(步进永磁减速电机)

  每个组件都有对应的库,为组件提供硬件抽象层;此外,提供芯片内部设备库和原语库,前者包括GPIO、UART、Power和ISP,后者包括线程、信号量、屏障和信箱。

  星光操作系统使用手册目录为Starlight_V0.1\Manual,请查阅相关信息。

  星光操作系统支持Discover8051 V1开发板,这是基于STC89C52RC(90C版)单片机的8051开发板,详情请参考附件中的使用手册和原理图。

网友A:
请问data 超出128 怎样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data 超出128 怎样处理呢?

(1)单片机内部的数据空间分为3个部分:data(直接寻址区)、idata(间接寻址区)和xdata(扩展寻址区),前2个区域的大小各为128字节。
(2)在Keil C51中构建工程时,输出信息中的data实际上是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区的总和,单个区域中的数据长度并没有超出限制。
(3)建议打开示范工程Starlight_V0.1\Project\Nebula\Discover8051_V1\Nebula_Discover8051_V1.uvproj,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51上都开始跑系统了……一直祼奔的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上都开始跑系统了……一直祼奔的伤不起!

系统中的延时库、外设库和组件可以移植,不使用系统的用户也可以用,这样避免重复开发。

网友:
网盘中有完整的资料,附件中的txt文件里有网盘地址和密码。

网友:
为了便于技术交流,请参考使用手册中的联系方式。

网友:
楼主厉害!
不过我个人觉得楼主可以耐心的多给展示一下功能。会51的人还是挺多的,肯定好多人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不过我个人觉得楼主可以耐心的多给展示一下功能。会51的人还是挺多的,肯定好多人有 ...

建议很好,愿意加入QQ群吗?那样交流比较方便。回帖里不能直接给出群号,附件的开发板使用手册里有联系方式,希望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