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上的测径仪数据如何取出

楼主:
公司的生产线用的是上海共久的测径仪,而测径仪连接在研华的工控机上,生产线用的软件是组态王。目前公司有个项目需要调取工控机上的测径仪数据,请问怎么实现,请大神不吝指点!感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取决于用的“软件是组态王”,,把软件测试的数据导出来,,,
如果不熟悉软件可以请教购买软件公司客服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取决于用的“软件是组态王”,,把软件测试的数据导出来,,,
如果不熟悉软件可以请教购买软件 ...

那请问我应该问哪个厂家呢,生产线的厂家、测径仪的厂家、工控机的厂家还是组态王软件的厂家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我应该问哪个厂家呢,生产线的厂家、测径仪的厂家、工控机的厂家还是组态王软件的厂家呢,谢谢!

软件测试应该有数据吧,把软件的测试数据导出来,这个是对软件的操作问题,如对软件不熟悉,可以百度找找组态王软件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