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D10软件中的原理图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AD10中的制作原理图的过程中,可以从器件库中调用器件,但是调用的器件应该如何改变它的大小,比如下图中的微动开关想要调整的小一点,应该如何做到。

网友:
那只能重新画封装了

网友:
在AD软件中,打开元件库,修改这个微动开关符号自己的要求,然后更改至原理图,或者重新加载即可。
但PCB库的封装是和实物匹配可不是随便更改的

网友:
原理图大小无所谓啦

网友:
在原理图中,弄些框框把功能圈起来再写上作用。这种办法偏离了电路图的属性,

-------- 它是给不性电路图的人看电路图的。如果这样,还不如给不懂电路图的人个框图什么的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集成库修改不了,不是集成库的话,如果是修改AD里的原理图的大小,找到这个器件对应的原理图库,在库里修改后保存;如果是PCB的大小,在PCB库里修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