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测量捕捉干扰

楼主:
  电机控制系统在启动时,经常会发生控制板死机等异常现象,现场情况如下图所示。为了找出问题原因,使用MI1062对该电机系统的启动和运行过程进行分析。本案例将着重分析控制板电源在电机启动过程中的干扰情况。

  1、测量前示波器配置
  测试前示波器配置启用MI1062的示波器通道1,通过“自动量程”功能配置好示波器的水平和垂直系统,设置好信号的触发参数,主要包括触发模式、触发电压、触发边沿等。
  2、干扰信号测量
  下图是MI1062示波器基于触发功能,记录设备电源在启动过程中的波形。发现主板电源在启动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干扰,致使控制器外部引脚受到干扰,出现死机等现象,长期受到这样的冲击将会导致器件损坏。
  3、解决方案
  电机启动时的干扰主要是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火花放电。消除干扰方法有多种,建议使用滤波器、并联大容量电容或者使用隔离电源改善主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