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B2202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OB2202,3脚检测电流的脚会随着时间反馈电压有缓慢上升,并且根据网上资料有查到内部带了温度自保护,不知道这个温度自保护应该怎么检测。论坛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大神么,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不,顺带上传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这种芯片有内部带了温度自保护,都是芯片内部做死的
手册说关机温度是140°,但确实找不到哪个管脚检测
建议咨询一下芯片厂家技术

网友:
看了一下data sheet发现芯片内部有做OLP,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过温保护了,电流过大到FB脚内部,芯片过流保护了,体现在外面自然是温度升高导致的保护,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其他大神纠正。

网友:
过温保护内置芯片里面的,没有哪个脚体现的,现在的电源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
过热保护是芯片内部直接测量晶圆的结温,一般的结温上限是150℃吧,外部测量一般只能获得到封装壳体case的温度,然后可以通过芯片的热阻θjc以及功耗来推算出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