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原理

楼主:
如图所示防雷电路,其是怎么工作进行防雷的?
有几个问题:
1,RJ45端口加共模浪涌时,网口变压器复边RJ_TX1+和RJ_TX1-通过中心抽头将电流导至大地,此时原边应该也会感应出电压,会不会造成原边器件损坏?
2、测试时LB26磁珠被击穿断路,发现原边芯片被损坏,这个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A:
RJ45端口如果要进行防雷设计,需要有TVS管
磁珠就不是防雷的东西,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有吸收静电脉冲。

网友:
所谓的网口变压器中心抽头将电流导至大地,,这个问题,楼主确实没有说的很清楚,这里有个文档,说的很清楚,可以参考一下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目前变压器大都集成在网口里面,价格也相对较高,但是其集成度高,占空间小,因此也极受工程师青睐)。
但变压器中间抽头(PHY端)怎么接呢?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3.3V,2.5V,1.8V都有),有的又接电容到地。
Q1、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
    A: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中心抽头的接法,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
备注:如果中间抽头接错,会导致网口极不稳定,甚至不通。

Q2、为什么接电源时,又接不同的电压呢?
    A:这个也是所使用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决定的什么电平,就得接相应的电压了。即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

中心抽头作用:
1. 通过提供差分线上共模噪声的低阻抗回流路径,降低线缆上共模电流和共模电压;
2. 对于某些收发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或功率源。
集成的RJ45共模抑制可以做的更好些,寄生参数影响也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J45端口如果要进行防雷设计,需要有TVS管
磁珠就不是防雷的东西,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 ...

这里面防雷主要是通过压敏电阻和RC进行放电的。
当RJ45的8个脚加上共模电压时(模拟雷击),通过压敏电阻和RC对高电压进行放电。我比较疑惑的是RJ_TX1+和RJ_TX1-网络(电路图上)会有电流从中心抽头到压敏电阻到地,这时原边也会感应出电压才对,原边会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J45端口如果要进行防雷设计,需要有TVS管
磁珠就不是防雷的东西,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 ...

磁珠是滤波的,并不是防雷的,滤去高频杂波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防雷主要是通过压敏电阻和RC进行放电的。
当RJ45的8个脚加上共模电压时(模拟雷击),通过压敏电 ...

原边会不会损坏,与用的芯片有关,查看datasheet和参考设计

网友C:
1. 磁珠是滤波用的,不是防雷器件;
2. 共模主要是信号对地时,考量器件的扛雷击的主要能力;
3. 一般网口变压器的共模抑制是1.5k,若要求等级比较高的话,需在次级增加防雷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磁珠是滤波用的,不是防雷器件;
2. 共模主要是信号对地时,考量器件的扛雷击的主要能力;
3. 一般网 ...

打的是4K,我现在疑问是为什么概率性烧毁原边器件。。还有就是打共模RJ45端口放电时原边应该也会感应出高压,这个电压是不是需要在原边也做相应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