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

楼主:
求问为什么没有元件得的简图显示

就像这个这样的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简图显示,是PCB封装显示。

楼主想把所有的元件都显示,
给这个元件添加PCB封装,就可以显示封装了
或者是做成集成库,把元件和PCB封装,甚至3D都添加一起,集成库后缀是.libpkg

网友:
你编辑元件添加下封装,然后把那个封装库也安装了就能显示了,

网友:
没有搞清你想问的到底是没有哪一个,器件还是封装,你搞两个图出来,谁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

网友:
那个还不算简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