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最后能布线了

楼主:
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操作呀,急需解答!!!网上是这么说的,但是好像我放到一个里面了吧。

网友:
目的是把原理图库中的元件原理图和对应封装关联起来
所以,先打开元件库,制作或者添加已有的元件,,
然后,打开PCB库,制作或者添加已有的封装
再然后,在元件库中,单击工具栏上的模式管理器,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Add Footprint】添加封装,把元件和它对应的封装一一对应起来。
每个元件几乎都这样搞一下,,,,

网友:
以上是集成库的制作,,反过来再看1楼的问题,好像有点答非所问
楼主想操作什么

网友:
“我加了没有ERC后检查不到错误”可能是我的语文不太好,没有读懂LZ的意思.后面问的应该是封装没有跟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对应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