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什么个情况呀 整不明白

楼主:
抄板抄的电路  总觉得怪怪的    按照丝印上面标的零火线是图中的样子,总觉得哪里不对。。。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5OTcyfDAzZThkYmFiODg3NjEyMWU3YjUzMWY5MjZhOGQ2N2RkfDE3NDA4ODc1ODI%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变压器抄的肯定 是不对的
还有,变压器后面只有一个二极管D半波整流?
再好好看看抄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抄的肯定 是不对的
还有,变压器后面只有一个二极管D半波整流?
再好好看看抄的板子

对 是半波整流。。火线直接叠加叠在变压器输出端的78M05的地上。78M05供电给后级功率芯片ADE7755。把我整懵了。输出端接的是220V插座,零线直接接输入端子,火线由继电器接在78M05的地上(220的L)。板子标明禁止零火接反。

网友:
变压器输出端和输入端已经短路了,整流应该用全桥整流

网友:
变压器已经画短路了,应该接1000pf/1KV  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