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新建工程编译之前出现的错误提示

楼主:
出现这种提示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打开个样例工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开个样例工程试试

其他的工程程序可以,就是这个不行,是不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
编译之后的结果

编译之后的结果

网友A:
你到底是自己新建的工程,还是打开别人建好的工程。如果是建好的工程的话,那么先clean一下,再编译,估计能解决。如果自己建的工程的话,那么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自己新建的工程,还是打开别人建好的工程。如果是建好的工程的话,那么先clean一下,再编译,估计 ...

打开别人建好的工程,clean并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别人建好的工程,clean并没有解决

估计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那就找个能用的工程,把你想用的.c、.h文件添加进来,重新编译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那就找个能用的工程,把你想用的.c、.h文件添加进来,重新编译用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译之后的结果

你的这个编译都有错误的。。。。。。然后,有锁雾是不是你又去debug按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编译都有错误的。。。。。。然后,有锁雾是不是你又去debug按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可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