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原理图中运放的放大倍数

楼主:
在看TI官方BLDC的开发板的原理图时,这个运放的方法倍数有些疑问,怎么算出来的,我自己算的是25,求大佬给讲解一下呗

网友:
R45应该是22k
Av=-(R29||R45)/R14=-(2||22)/0.22=-8.33

网友:
按照运放负反馈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45应该是22k
Av=-(R29||R45)/R14=-(2||22)/0.22=-8.33

您算的是运放的下半部分5 6 7脚间计算,我算的运放上半部分的 1 2 3脚的计算,(R28||R55)/R13=(29.8||2.7)/0.1=24.7,offset=1.65V也是对于上半部分运放的计算出来的,所以我纳闷这个gain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算的是运放的下半部分5 6 7脚间计算,我算的运放上半部分的 1 2 3脚的计算,(R28||R55)/R13=(29.8||2. ...

你的计算有两个错误。
1、同相放大器的增益是1+Rf/Rg,所以同相增益是1+(R28||R55)/R13=1+(29.8||2.7)/0.1=25.77
2、输入信号有3个,还有偏置电压,按照叠加原理,计算任何一个输入时其余输入都必须置零,所以加在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为 (R15||R46||R56||R57)/[R30+(R15||R46||R56||R57)]=0.32
这样总增益是25.77*0.32=8.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有两个错误。
1、同相放大器的增益是1+Rf/Rg,所以同相增益是1+(R28||R55)/R13=1+(29.8||2.7)/0 ...

哦哦,明白了,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