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这是一个模数的采样电路,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工作原理,恳请大神指教。

Input是采样的输入,Output是送到AD转换器里面的

网友A:
图中从Input端到Output端有三个零欧电阻:R1、R10和R7。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所以Input和Output是直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从Input端到Output端有三个零欧电阻:R1、R10和R7。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所以Input和Output是直通 ...

那不明白,还搞这些东西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明白,还搞这些东西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路中那么多元器件是要干什么。
不过,若三支电阻都是零欧,那么三支电阻等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直通,是确切无疑的。

网友:
典型负反馈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不明白,还搞这些东西做什么?

这些是基本模电基础电路,终身受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基本模电基础电路,终身受益的

可不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从Input端到Output端有三个零欧电阻:R1、R10和R7。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所以Input和Output是直通 ...

最先发现真相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