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新手求教:我用的是pads,保存别人的封装,在原理图导入PCB时出现“因为当前设计处于默认层模式下,而 封装 处于 增加层模式,您不能 添加封装,打开“层设置”对话框并将设计的层模式更改为增加层”我要怎样才能更改到他的增加层呀,求各位大神指路

网友A:
给你呼叫下网友吧。@dontium

网友:
你设置为”最大层“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呼叫下网友吧。@dontium

三楼回答了。

网友:
象那些不规范的封装,还是不要它为好。自己学着做封装也不难的。要么使用标准库,要么使用自己制的库。他人的库或者能用,但不一定就是最恰当的。可以根据情况制自己的库。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封装和PCB没有对应好,重新设置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