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can口、串口传输图像如何传输?

楼主:
3芯积分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现在要求用stm32 的网口、串口、can口三个口传输图片。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推荐博客或者帖子都可以,或者自己的见解,谢谢各位大虾们了!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够清晰。接收设备是啥。这三个口是只用一个,还是都用。都用的话,三个接口如何分配。硬件连接没啥可说的。根据一帧的数据量。传输帧率。计算一下,多少波特率能满足要求,能否那样设置。看看一个接口能否满足需求。能满足,尽量用一个接口。一个若是不够,就要设计一个严谨的逻辑。 确保接收端可以正确接收,并识别。 这就比较复杂 了。多个接口时序关系是很难保证的。需要在协议上下功夫,以减少出错的可能。

网友B:
传输图片就是传输图片文件数据,这有什么难的?直接传就是,顶多加点校验检错重发机制,那也是很简单的通迅协议。软件上有些讲究,主要是文件的识别、读取、发送和接收端的重新组装,这需要知道图片文件的结构,如果文件是存在存储卡之类的地方,当然还需要知道如何读写。鉴于楼主提供的信息过于简化,也只有这么泛泛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够清晰。接收设备是啥。这三个口是只用一个,还是都用。都用的话,三个接口如何分配。硬件连接没 ...

can口是摄像头拍照片传到stm32的板子上,然后stm32的板子通过网口传到上位机上。现在还没有定是can口上传还是串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图片就是传输图片文件数据,这有什么难的?直接传就是,顶多加点校验检错重发机制,那也是很简单的通迅 ...

恩。。。是这样,因为刚刚开始工作,刚刚开始学习,所以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在我眼里都是很难的东西。

网友:
看我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690-1-1.html
这个搞通了,其他也通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53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