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英语,听说读写这四方面能力可以一起进行吗?

楼主:
孩子今年五年级,明年就小升初了,英语在小升初考试当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现在打算给孩子制定一个英语学习计划,每天听半小时英文,背10个单词,学5句口语,写一小段英语。但结果发现孩子好难坚持下来,而且这么做也确实占用了不少时间,这就导致学习其他科目的时间变少了。我想是不是我的方法错了,给他太大的压力?听说读写可以不可以一起去学?还有哪些方法或者途径可以提高英语?求各位大神支招了!

网友:
感觉这种给孩子做学习计划都是因人而异的,看个人情况。

大概20年前,我上初一的时候学了一学期俄语,第二学期转到了英语班,因为落下一学期的英语课,就只能向同班同学借上学期的英语书自己在家边听磁带边学了,语法基本不会,当时的英语老师让我把第一学期所有的英语课文按照磁带背下来,她每天下课会考我,我有问题也可以问她,就这样我的英语很渣,但总算都能及格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什么东西都有一定借鉴性。其实小学生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只把身体练好就可以了。让他天天跑步,学学中国的传统武术最好不过了。

人学知识,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不断的拓展人类的脑空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学什么都有效率。

网友:
英语不是我们母语,头疼啊

网友:
想想汉语是否可以,又是怎么做的,那外语一样。问题是,你能提供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定得如此么?

网友:
首先,你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孩子不小了。有自己的观点。看看他什么状态。不同人都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如果他不擅长一个方面,还不断灌输这个。他会很痛苦。若是这样,就应该适可而止。在有限条件下,尽量做好就是了。另一方面,看看他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看法。也许,他并不是不擅长这方面,只是不适应这种方法,比如,有人不记单词,比单词书翻烂了的人,成绩好,完全有可能。需要和他认真沟通一下。
然后,你是为了应试。我大概说下一,不细分析了。要是不考听力。这方面就少花精力。口语应该不考吧。小学应该没有这吊。所以,次之。读,主要是词汇和理解方面,发音,对考试而言,应该不太重要。还是到了词汇和理解方面。可以给他买点故事书。边看故事边学习。比看孤零零的单词要舒服很多。对扩充词汇也有帮助。从网上下载动画也可以试试。自然学习,而非任务性学习。对培养语感也有帮助。语法学习,应该是在老师课程里学习,不应在课外花太多精力。分析一下之前的考题。应该不会有太复杂的东西。要是有作文,就多看看范文。一些好的句子,可以记下来。不用太多。有一些就行。 这都是从应试角度的考虑的。不是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