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时的覆铜疑惑

楼主:
7芯积分
从刚开始画PCB板时就对覆铜的定义不理解
而且现在手上有个4层板
看到它的覆铜是底层全部都是地,中间走信号,顶层有画一块区域是电源覆铜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底层全部都是被GND覆铜了,
但是底层有时也会有电气元件在上面,那不是这些原件都被GND信号覆铜了?
岂不是会短路元件?
这个问题何解?包括覆铜的一些东西多指点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
1.PCB板最好不要用肉眼看现象,没有图时,对想了解的东西,一定要借助诸如三用表等工具测量一下
2.楼主所说4层板,“底层全部都是地,中间走信号,顶层有画一块区域是电源覆铜”,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说明该PCB一定是元件少,或者是信号连接板之类的,板上是否有外部连接的接插座之类,如果单独一块板子,顶底层就没有放置元件地方,哪来的中间层有什么信号可以走
3.建议可以想办法搞到这个PCB板的电路图仔细看个究竟

网友:
底面整个纸都覆纸是指除开其他网络剩余的空间覆盖铜皮,这里你的铜皮网络是gnd。那你覆铜的时候只会跟gnd网络连接,其他网络会间隔一定距离的。

网友:
恶补一下EMC/EMI就不能理解了

网友:
这个层叠设计还是蛮特殊 一般是表层走信号 中间层电源和地
你在敷铜的时候(一般敷铜是连接GND)是指在除开其他网络外的区域敷上铜皮,非GND网络的器件是不会跟铜皮直接连接的

网友:
那不是这些原件都被GND信号覆铜了?这些元件,是有网络的。他们的GND和铺铜连接。其他网络和GND是断开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覆铜 你就理解为,在平面内一大块铜皮。本身属于一个网络,此网络的信号线会和铜皮连接。会避开其他信号线。你随便找个pcb文件,打开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