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IC芯片判断好坏有技巧

楼主:
相信不少新手工程师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芯片损坏的情况。
如果判断不准,就会花上很多时间换新的IC而故障仍然没有解决。掌握好的方法将事半功倍。
1,理清思路在动手
掌握该集成IC电路的用途,如内部原理、电气特性。原创微信公众号:卧龙会IT技术。如果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丝印反查型号找到手册。
除了这些在有就是分析各引脚对地直流电压、波形、对地正反向直流电阻值,这些有利条件对判断提供了参考;
2,抓住重点局部分析
按故障现象判断其部位,眼神不好的找个放大镜看、鼻子闻。当然不局限一种方法,需要多种方法结合来证明该器件是否确认损坏。
3,离线判断方法
即集成电路未焊入PCB的判断。这种如果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要确定好坏是很困难的。建议用直流电阻法,就是通过对直流电阻法测量各引脚对地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和完好集成IC电路比较。
也可以采用替换法把可疑的IC电路插到正常设备同型号的位置上来确定好坏。如果有条件用专业仪器定量检测,这样使用更有保障。

4,在线判断方法

是比较最实用的方法
以下分不同几种情况简述:

1.直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测出各引脚对地的直流工作电压值;然后和标准值想比较,依次来判断芯片好坏。有时测量因为故障性的电压误差,也不要急着判断集成IC已损坏,应继续排查以下几点
1)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准确,对找资料进行对照,原创微信公众号:卧龙会IT技术。必要分析内部原理与外围电路再进行理论上的计算或估算来证明电压是否有误。
2)要区别电压属于那种工作状态的电压。个别情况下引脚注入的信号不同变化也不同,测试的工作状态不同,所测电压也不一样。
3)外围电路引起不确定因素。测量出的电压与标称电压不符时可能因为个别引脚或其他外围影响,例如连接的是一个可变的电位器或者开关(如音量电位器、数字开关等)。这些电位器和开关所处的位置不同,引脚电压会有明显不同,所以当出现电压不符时,要考虑与此有关的电位器和开关的位置变化。
4)测量误差。防止由于万用表或其他仪器使用上的错误。万用表的内阻不同或不同直流电压档会造成误差。建议有条件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减少由于不同内阻测量带来的差别。
5)轻重缓急,测得电压不符是否对IC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IC的好坏。
6)若IC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IC正常;若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进口处检查外围器件有无故障,若无可判断IC损坏。
7)动态接收装置,IC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果该变化的不变化,不该变大的却变动,就可以确定IC损坏。
8)有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

2.交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检测时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正表笔串接一只0.1~0.5UF的隔值电容。该法适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IC,如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场扫描电路等。电路的固有频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测的数据是近视值,或者作为有无。

只能提供参考
总之,要想快速判断故障。一定要先思考然后在行动,盲目判断只会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