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前端变压器接出,经整流桥或其他电路,输出直流正负375V.如何实现?

楼主:
RT,现在在制作一个功率传输模块,模块输出需要做成正负375V的形式,可以分别单独输出+375V和-375V,也可以合起来作为750V的端口使用。前端由高频变压器接出,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调,为高频交流量。变压器输出经整流桥或其他相关电路,整流为直流输出,端口参数要求如上所述。请问各位大佬这样形式的输出端口一般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前端由高频变压器接出,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调,为高频交流量。”
显然高频变压器是某种开关电源驱动的。欲实现正负375前端由高频变压器接出,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调,为高频交流量。欲实现正负375V直流输出,先要看看你的开关电源是哪种电路,因不同开关电源输出特性相差很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端由高频变压器接出,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调,为高频交流量。”
显然高频变压器是某种开关电源驱动的。欲 ...

原本变压器后面是直接接的H桥整流成一个750的完整直流,但是现在需要改为两个正负输出的端口,用原来的整流电路肯定是不行的。单纯的改为三电平电路的话,虽然能提供正负电压,但是当只有一边挂负载时,功率不对称,可能造成母线电容不均压,这样直接挂三电平可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很困扰,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本变压器后面是直接接的H桥整流成一个750的完整直流,但是现在需要改为两个正负输出的端口,用原来的整 ...

你这种情况,最好是改变压器次级为两个独立的绕组,使用两个独立的桥式整流器。整流滤波之后再联接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最好是改变压器次级为两个独立的绕组,使用两个独立的桥式整流器。整流滤波之后再联接到一起 ...

嗯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变压器现在已经做出来了,要重新定做会非常麻烦,所以希望尽量不改变压器。如果在当前变压器形式的前提下,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变压器现在已经做出来了,要重新定做会非常麻烦,所以希望尽量不改变压器。 ...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两个半波整流,一正一负。这种方法在正负两组直流输出电流不等时会造成变压器偏磁(变压器铁心中有直流成份),最好不用,尤其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