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求STM8程序解释,完全看不懂是什么用法,晕死

楼主:
/--------函数编号枚举--------------/
typedef enum
{
        one = 0x00,
        two,
        three,
        four,

} fun_index_et;

这个函数怎么用?结构如何分析?枚举的引用可以这样?
int ( *f[] ) ( void * )=
{
        [one]=success, //success代表成功函数
        [two]=wait,  //wait代表等待函数
        [three]=fail,  //fail代表失败函数
};

网友A:
函数指针数组,f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是函数指针,分别为success, wait, fail
也就是 f[0] <- success, f[1] <- wait以此类推
{ [0]=success, [1]=wait }这种写法是c99标准中的初始化方法,等同于
int (*f[]) (void*) = {success, wait, 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数组,f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是函数指针,分别为success, wait, fail
也就是 f[0]

感谢大神的解答,太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函数指针数组,f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是函数指针,分别为success, wait, fail
也就是 f[0]

还有个问题,枚举的引用可以直接用元素名就可以了吗,而不是一定采用枚举集合名+元素名方式引用,如fun_index_et.one  ; fun_index_et.two,大神能解答下麽,谢谢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枚举的引用可以直接用元素名就可以了吗,而不是一定采用枚举集合名+元素名方式引用,如fun_i ...

可以直接用one,two的,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one,two的,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嗯嗯,好的;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