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小系统,请求各位高手对系统原理图,予以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高手,大神,小弟正初步学习单片机,网上看了一些相关教程视频,自己便尝试设计小单片机系统。我的设计小想法是 测量外接电阻的电压值,主芯片STC8951, 数模转换芯片PCF8591,系统采用串口通信进行下载程序,故设计了USB进行通信,利用了串口转换芯片CH340T。此系统采用外接电源12V进行供电故采用电源转换芯片LM7805,USB-B仅仅在下载单片机程序时使用。在此,麻烦各位高手 抽个几分钟时间,看看小弟的电路原理图整个结构是否合理,能否满足正常运行的需要,存在什么问题,十分感谢您们的帮助!!!详细情况,图片若不清晰,请各位高手看看附件-PDF,谢谢了。

网友A:
AD输入采样电阻1欧姆,确定够用吗?信号幅值是多少,电阻封装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输入采样电阻1欧姆,确定够用吗?信号幅值是多少,电阻封装是什么

所测外接电阻的阻值最大才5欧姆。电压信号幅值很小,基准电压5V。电阻电容封装都为0805.请高手大哥 看看我的这个小系统能正常运行吗,包括USB能否正常下载程序,电源电压转换。应用此小系统时采用12V电源供电,USB就不用了,USB只为下载主程序使用。

网友A:
C22、C25的容量可以用小一些,这么简单的电路功耗不大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用也没问题。但是C22的耐压要提高一些,用25V的吧,16V余量有点小。USB转串口部分电路,如果是参考官方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B:
1。C22耐压过低,7805一般24V输入没问题,所以此电容至少耐压35V
2。R7,R15,R16,R17电阻确定只有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2、C25的容量可以用小一些,这么简单的电路功耗不大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用也没问题。但是C22的耐压要提高 ...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心里很感激。此外USB转串口部分是参考官方的。关于您指出的问题 我将及时修改。根据您的设计经验,待我修改好您指出的问题后,这个小系统 在电路原理图方面,是不是就可以过关了?(电路逻辑无错误,功能模块不缺失等)。如果过关了,我就自己制作PCB板,做成一个小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C22耐压过低,7805一般24V输入没问题,所以此电容至少耐压35V
2。R7,R15,R16,R17电阻确定只有1欧?

谢谢坛友的帮助,让我受益匪浅,很是感激。关于电容耐压问题,我做出修改,相应提高耐压值。此外对于R7,R15,R16,R17阻值的选取,被测器件的电阻值为5欧,电压5V加载于该器件。若R7,R15,R16,R17阻值为1欧姆,则电流差不多为1A,电压结果即为1V。我可以在AIN0-AIN3每支路上加一个限流电阻,不知可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吝赐教。若上述问题没有疑问后,我设计的这个小系统,根据您的经验,在电路原理图方面,是否可以过关了(电路逻辑无错误,功能模块不缺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