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我的FPGA芯片是否能跑起来

楼主:
新手求教:怎么判断我的FPGA芯片是否能跑起来,刚焊的芯片,想知道是否焊接正常,能否在不下载程序的前提下,类似于STM32用JLINK驱动来判断能否找到核?求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软件下载页面,可以探测到是否有芯片的,

网友:
usb blaster可以检测到有fpga,但这也确保不了你的板子没有问题,还是要下载固件试一下的,毕竟使用的时候一般都是从norflash加载的,你不烧录确保不了这个部分正常工作啊

网友:
检测到内核只能基本上确定芯片没有烧坏,调试下载接口与电源是通的,别的问题也检测不到哟,像虚焊的引脚 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
我有个FPGA板子,原理图设计错误,jtag连接不上,但是AS可以烧进去,不过最终也是不能使用,所以不能简单的验证,条件允许的话,尽量jtag下载跑跑看,然后as下载后,断电跑跑

网友:
即使布局布线仿真正确,只能表明程序设计正确,也不能判别出硬件或印制板有问题。所以,下载固件是并运行正常,是判别FPGA整板是否正确的唯一判据。

网友:
即使能用jtag查到器件也只能说明jtag管脚和电源的管脚连接没有错, 其他硬件的连接得下载fpga后一点一点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