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后,输出电压加了负载后电压下降

楼主:
各位高手,我的电路图如附件,其中我的变压器规格是100W9V,整流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MBR1635,整个电路没有R3和LED1,其中R1和R2为200R,滤波电容为100V6800uF(C1,C2),三端稳压管为LT1083,这个稳压管的最大输出电流为7.5A。每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我都加了散热片,在三端稳压管后我也加了散热片。当我空载,调节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为5V时,断电。然后接上接上RL=0.8欧的负载,再上电后负载两端的电压就降为3.2V。这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解答!

网友:
并且负载后,负载发热很厉害。我的负载电阻选择的是0.4R,100W,金属外壳,我串联了两个

网友A:
你的三端稳压器耗散功率相当大,可能是因温度太高而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端稳压器耗散功率相当大,可能是因温度太高而进入保护状态了。

maychang兄,我刚上电,压降就是3.2V

网友:
MBR1635是35V    16A,功率是足够
楼主没有说整流桥用的什么,估计功率应该够
做好散热是应该的。
发现一个问题,“输出电压为5V,,其中R1和R2为200R”?为什么这样搞

网友:
没有仔细看LT1083手册
楼主是用这个芯片,要仔细看这个datasheet

网友:
负载太重了

网友:
灯丝稳压  ?稳压器用分流电阻先负担大部分(2/3)负载  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