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单片机实现数据RS232串口通信的设计

楼主:
刚写完一个关于FPGA与单片机实现数据RS232串口通信的设计VHDL语言程序,编译没有语法错误却出现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6E22C6 device,以致于编译不通过,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解答,拜谢!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有两个dll需要用破解器破解一下,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有两个dll需要用破解器破解一下,才可以。

我也觉得是没有破解成功,但是整个过程是按照助学板上面的教程安装破解的,而且显示破解成功了的,您说的有两个dll需要用破解器破解,能不能截图给我参考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没有破解成功,但是整个过程是按照助学板上面的教程安装破解的,而且显示破解成功了的,您说的 ...

网上随便找一下破解器,按照说明操作就可以了。这里我就不传了,度娘一搜一堆一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随便找一下破解器,按照说明操作就可以了。这里我就不传了,度娘一搜一堆一堆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版本的quartus不支持这个device?

网友:
license中有两个地方要换为您的网卡号,你改了几个。
如果只改了一下,然后破解了。估计你再改一下也可能用不成。我之前遇到过,我当时重装了。

网友:
license不支持,可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