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把充电宝的输入和输出端连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楼主:
哈哈哈,我突发奇想,如果把充电宝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连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短路吗?
想到里面可能有电池保护电路,是不是会形成个反馈路径呢?
猜测是不是充电宝电量会慢慢的自损耗掉,毕竟跑路费是要消耗掉的把??
这么干的话有没有危险性?感觉想这么弄得我很危险。。

大侠们,快来用你们的专业知识来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以前用充电宝试过有的充电指示灯依旧闪,后来用充电宝这样试过充电指示会自己灭了

网友:
刚有移动电源那会儿试过这么差,以为会短路呢,其实什么事没有

网友:
猜测是不是充电宝电量会慢慢的自损耗掉,毕竟跑路费是要消耗掉的把??

这种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应该会损坏电路板吧

网友:
两个USB口的充电宝,microUSB的那个口是充电的,直接到锂电池充电管理IC的输入,给锂电池充电,输出的大的母座USB口,输出到外部负载,如果连在一起,内部不同的充电宝设计方案有差异,可能有的会直接关断充电宝输出。

一般来说,当充电宝的输入5V进来的话,正常都会首先切断电池到升压的路径,然后直接由充电宝输入的5V分出2路,一路给电池充电,一路给充电宝的输出用,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毕竟这个东西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不过我见过很多人都是为了省时间,出门之前或者是其他时间,会用一根线给充电宝充电的同时,用另外一根线,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网友A:
山寨的,直接冒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直接冒烟

冒不冒烟跟是不是山寨啥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不冒烟跟是不是山寨啥关系啊

山寨没有基本过充和过放、过流基本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关键看电路吧,不同的充电宝电路不同呀,试了一下,我的充电宝,显示在充电……

网友:
应该不会发生异样

网友:
这个跟充电宝的内电路设计有关,要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要么电量逐渐消耗掉。

网友:
即不充电也不放电

网友:
有些移动电源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会考虑到这种情况吧,有些是只要给移动电源充电,那么移动电源上给手机充电的USB口的电不是来自电芯,而是由充电部分分出来的,这种设计的移动电源接上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和电源保护板的设计有关。好的设计是完全关闭的,无碍。
其中有个锂电MOS和一些开关的二极管。。目前做这部分保护板的水平参差不齐,价格也不相同。。

网友C:
我上一个充电宝就是这样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一个充电宝就是这样坏掉的

坏掉的时候啥现象哦

网友:
一般都有保护电路,所以,死不了

网友:
现有的称之为充电宝的,内装的一般都是锂电池,锂电池都是保护的,即使山寨也是有保护的
所以锂电芯并不会被直接短路。

网友:
前几年,做锂电池组的厂家,都是用专门的保护电路,无论是智能保护还是纯粹的模拟芯片保护。
但最近几年,大多数充电宝厂家,大胆地节约成本,充电和放电是共用同一套电路,同一时刻只能是充电或者放电模式。这个时候把输入输出连在一起,不充电也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