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16位定时器捕捉1~200kHz的脉冲周期,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定时器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6, ENABLE);
                /*---------------------------- TIM16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DeInit(TIM1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16, 0,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16,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TIM_IT_CC1|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16, TIM_IT_CC1|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16, ENABLE);
中断处理:
void TIM16_IRQHandler(void)
{
        if((TIM16CH1_CAPTURE_STA&0X80)==0)
        {
                if((TIM_GetITStatus(TIM16,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CC1);
                        if(TIM16CH1_CAPTURE_STA&0x40)
                        {
                                TIM16CH1_CAPTURE_STA |= 0x80;
                                Cap2 = TIM_GetCapture1(TIM16);
                                if(CapCount_H>0)
                                {
                                        TIM16CH1_CAPTURE_VAL2 = CapCount_H*65536 + 65536-Cap1+Cap2;
                                }
                                else
                                {
                                        TIM16CH1_CAPTURE_VAL2 = Cap2-Cap1;
                                }
                        }
                        else
                        {
                                CapCount_H = 0;
                                Cap2 = 0;
                                Cap1 = TIM_GetCapture1(TIM16);
                                TIM16CH1_CAPTURE_STA |= 0x40;
                        }
                }

                if (TIM_GetITStatus(TIM16,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Update);
                        if (TIM16CH1_CAPTURE_STA&0x40)
                        {
                                CapCount_H++;
                        }
                }
        }
        els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Update);
}
结果就是不对,望大神帮我找找bug!或者有别的思路或者程序都可以,急求急求!

网友:
别沉了!大家赶紧来参与讨论吧!

网友A:
我用过PWM输入捕获功能,中断时,直接就在寄存器里读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了。
楼主用这个功能试一下。

网友B:
这么干看不行,你做几个实验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WM输入捕获功能,中断时,直接就在寄存器里读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了。
楼主用这个功能试一 ...

这个功能我知道,但是用16位定时器捕捉周期的范围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干看不行,你做几个实验看问题出在哪里

思路是第一次捕捉到上升沿时读一次capture,第二次捕捉到上升沿时再读capture,之间定时器有更新中断,然后根据这些计算出周期值。感觉思路没啥问题,但是捕捉到的值确实不对,可能是实现方面有问题。我是一直实验的,搞了好几天。。。唉,路漫漫。。。

网友C:
TIM16CH1_CAPTURE_STA是什么寄存器???
u8变量吗?那么主程序里有清零它吧,不然只能测一次。
有TIM16的话是STM32f05x吧,我没用过。

TIM16CH1_CAPTURE_VAL2 = CapCount_H*65536 + 65536-Cap1+Cap2;
是不是多了一个65535?
增计数模式,CapCount_H是上溢中断的次数。
Cap1是第一次的捕获值,Cap2是第二次的捕获值。
举个例子:
假如中间只有一次上溢中断,即CapCount_H=1,
那么cap1到上溢的时间是 65535-cap1,
随后新的计数周期到cap2的时间就是cap2,
那么就是65535*1-cap1+cap2.
200k有点高了,你要不要试试捕获预分频,TIM_SetIC1Prescaler,最多8分频。

另外,只测一次频率感觉你是测不准的,你频率有点高,特别你这个单片机主频只有48M吧。低频捕脉宽,高频点人头。
你可以去搜一下等精度频率测量。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测量整数个频率时间,然后取平均值,比较准和稳。

最后,你这个测脉宽的感觉有点长,给你参考一个430的程序。

手好痒,控制不住自己。改了就像下面那样,不过没有验证,有很大可能性会有bug,仅供参考。
void TIM16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6, TIM_IT_CC1) != RESET)) //上升沿捕获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CC1); //清除中断标志

                        Cap2 =  TIM_GetCapture1(TIM16);
                        TIM16CH1_CAPTURE_VAL2 =CapCount_H*65536 - Cap1 + Cap2 ;
                          Cap1 =  Cap2;
                          CapCount_H=0;

                }

                if (TIM_GetITStatus(TIM16, TIM_IT_Update) != RESET) //更新溢出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
                        CapCount_H++;
                }

}
/*Keep it simple,stup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M16CH1_CAPTURE_STA是什么寄存器???
u8变量吗?那么主程序里有清零它吧,不然只能测一次。
有TIM16 ...

哈哈,感谢感谢,确实如你所说。主程序中有清零的,分频了高频误差有点高。后面我实验下再说结果。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