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57做不了仿真

楼主:
从Tina中添加OPA657做仿真,根本不行显示缺失语法元素进行不了仿真

网友:
11管脚怎么有个Vref标号,但没有电源符号,而且加个20欧电阻到地,确认一下

网友:
要么图画错
要么是TINA-TI 软件有问题,重新下载新版本,或模型就可能不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