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安捷伦 InfiniVison DSO-X2012A示波器操作功能改善建议

楼主:
  工作需要,也一直对安捷伦的仪器情有独钟,所以购买了这款示波器。然后工作中使用中,这款示波器有个操作我觉的非常有必要改善下,我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我的使用感受,发这个帖子也是来吐槽下希望下一版的软件升级中能改善,因为只需要软件进行一点改动,即可大幅提升人性化的操作使用感受。   简单描述下问题,在通道一测量菜单中,设置好各个测量参数,还有DVM功能显示的小窗口后,从一通道切换到显示二通道,我觉的正常的操作应该是示波器马上从一通道切换到显示二通道的测量结果,然后傻逼的是,你不仅需要重新设置Trigger设置键选择通道,还要再次通过Meas菜单再次设置通道二各个测量参数。
  假若之前是设置好的通道二,再通过通道选择键切换回通道一,又要重复上述的设置过程,这太操蛋了。。。。。
  不求自动同步好测量参数,最少一个能同步切换通道,不要用户再设置Trigger设置键选择通道,不要再在Meas菜单再次设置通道各个测量参数也是好的。

  通道一设置好测量参数,按通道二显示的是一团杂波,因为你还要重复一次繁琐的设置才能显示出正常的波形,设置Trigger,设置Meas。。。。。

  强烈建议安捷伦下一版软件改善下这个问题,另外自定义快键键选择显示的参数太少,如果能让用户自主选择显示测量的参数就好了,现在要么是全部显示,要么是显示不了想要的参数,操蛋。。。。

  如果不想上面麻烦的设置,目前只有个折衷的方法可以使用,使用示波器的Save/Recall功能,把每个通道设置好的测量参数保存成一个设置文件,然后需要显示时就回读设置文件,免去上面一堆繁琐的设置,然而还是觉得有点不人性化。。。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lyfxzs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一直也在用安捷伦的示波器,用的是DSO-X 3034A

关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不求自动同步好测量参数,最少一个能同步切换通道...”
我的看法是这个功能可以有,没有也无可厚非:虽然示波器什么信号都能测,各个通道可以无差别测量,但是,不是所有信号都适合做trigger啊
很多时候每个通道的幅度、频率都不一致,你说怎么一键切换,示波器表示也很无奈...
尤其是当你有多个待测信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选定一个通道做固定参考,还是挺人性化的

毕竟示波器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很智能,但还是需要你去操作,“令行禁止”人家做到了,就没毛病
要求“一个眼神就懂了”,那是下一代(未来)智能自动化测试设备;或者是特定领域的专用测试设备

网友A:
另外“自定义快键键选择显示的参数太少”,是指一次只能显示4个测量值太少?

那试问几个合适,6个、8个。。。

屏幕就这么大,显示的参数变多,要么波形显示区域变小或者悬浮显示,要么显示的字体变小,怎么看都不太好;
至少我没想到更好地解决方案,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自定义快键键选择显示的参数太少”,是指一次只能显示4个测量值太少?

那试问几个合适,6个、8个 ...

我说的是快捷键的显示项目可选,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没必要全屏显示那么多测量参数,你没觉得吗?如果是只显示想显示的参数,通过设计一个快键键的子菜单来设定用户显示的参数是不是很好呢

比如下图,显示个参数在这个主波形图的上方,而不是像上面一个全部测量,基本一个屏被占完了,科技以人为本嘛,作为用户当然希望有更卓越的体验,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

网友:
买这款示波器15-45万不等,公司都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快捷键的显示项目可选,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没必要全屏显示那么多测量参数,你没觉得吗?如果是只显 ...

不好意思之前没理解你说的“快捷键的显示项目可选”,我之前以为你说的是下图红框中的测量菜单

确实,测量菜单最多4项,有些情况下不能包含所有关注的测量参数;而“全部快照”显示的太多,占用的空间也太大

如果能靠边显示一些自选测量参数确实是个挺好的功能,这个嘛改改软件肯定可以实现,只不过比原来麻烦了不少
在这里支持一下楼主,也希望keysight的软件工程师能够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