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拆焊台”

楼主:
算不算拆焊台暂不管,反正有这个功能。

        一、找个电饭锅的发热盘

        二、接上电线。

        三、把板子放上去,加热

        四、注意事项:
        1、安全。……不说了。都知道。
        2、控制好温度。板子上要放点松香,看松香的反应,常焊板子的同志们应该知道松香状态与温度的关系 。
        3、小心不要有大的振动,别把板子搞翻过了。上面的元件都掉下来可是个麻烦事。

废物利用,不花一分钱,解决大问题。
        那块板是个四层板,是TI的WENBENCH方案出来的板子。用风枪吹呀那个吹,怎么也吹不掉,一气之下用这个东西,很管用!

网友:
我自己也做了个加热台,但是用ptc加热片做的,花了几十块钱,其他都是DIY出来的,每次焊板子的时候都是先把正面烫好,然后在背面刮锡膏,然后小心翼翼的用风枪去吹,要是一面有器件的就很好搞定了,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饺子有想法 !嗯 小伙子不错!

网友:
历害加聪明。

网友:
太有才了,敢想敢做真豪杰!没想到这个发热盘居然能达到融化焊锡的温度!

网友:
方法很好。
控制好温度是个技巧

网友:
败家咯,如果是新买的电饭煲,给老妈子看到,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电源线接头直接裸露,感觉不太安全啊

网友:
这个真不错,有想法!

网友:
最后那一块  都是好料啊

网友:
环保利用,估计卖焊台商家会销量会少很多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的方法
支持一下啊

网友A:
我弱弱的问一句,要是背面也用器件的话会不会损坏背面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弱弱的问一句,要是背面也用器件的话会不会损坏背面的器件~~~~

呵呵,不用弱弱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用弱弱地问。

也做过类似的拆焊台,掌握不好温度,板子搞坏了,器件有的温度过了搞坏了,有的还没有拆下来~~~~

网友:
强,这都可以!脑洞够大!

网友:
板子直接放在发热盘上,温度不好控制,而且由于板上的元器件体积大小会不平;
如果在左右加两个支架,效果可能会好些。

网友:
电饭锅就可以啊,加多个温控会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