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放大器,带调音功能(图纸未测试)

楼主:
画的不咋好,先来指点指点我
原理图和pcb源文件在附件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827.91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4

网友:
U1,U2,U3是双运放,用dip8是希望可以随意更换,后面双路D类功放输出,我自己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淘宝上找的,有耳机接口不接d类功放直接输出

网友A:
U2A、U2B似乎没有必要使用。另外,U2A和U2B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A、U2B似乎没有必要使用。另外,U2A和U2B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不能正常工作。

是双电源,没关系的把

网友:
调音电路PDF资料

网友C:
三楼说得没错,U2的两个运放,正端均没有直流通路,可能会不正常工作。如果象U3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电源,没关系的把

无论双电源单电源,运放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从哪里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双电源,没关系的把

再强调一次:U2A、U2B没有必要使用。因U1A、U1B输出阻抗足够低,加跟随器属于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强调一次:U2A、U2B没有必要使用。因U1A、U1B输出阻抗足够低,加跟随器属于画蛇添足。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楼说得没错,U2的两个运放,正端均没有直流通路,可能会不正常工作。如果象U3那样就可以了。

好,我觉得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