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用PWM模拟DAC

楼主: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
       我想用PWM模拟DAC电压,采用RC滤波器进行。但我想知道的是,电阻电容是怎么取值的?和PWM频率又有什么关系?还望知道的大神分享一二

十分感谢!!!谢谢!!!

cto

网友A:
“电阻电容是怎么取值的?和PWM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在PWM频率上,滤波器应该有足够的衰减。衰减到多少,看你的要求而定。
一般来说,需要使用两节甚至三节R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是怎么取值的?和PWM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在PWM频率上,滤波器应该有足够的衰减。衰减到多少, ...

大神,你好。
假如PWM,是100KHz,高电平是3.3V,占空比是50%,那么,该怎么计算?
本人学浅才疏,中专水平。还望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
假如PWM,是100KHz,高电平是3.3V,占空比是50%,那么,该怎么计算?
本人学浅才疏,中专 ...

我在2楼已经说过:这取决于你要求把100kHz频率成份衰减到多少。你要衰减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一般地说,与高电平数值、占空比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这取决于你要求把100kHz频率成份衰减到多少。你要衰减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 ...

非常感谢!
我自己理解理解,

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C:
电阻电容为滤波,一方面考虑输出的带载能力,确定阻值范围(Ω级,KΩ极还是MΩ极的),再按PWM频率,确定电容值,按时间常数的滤波频率来,一般是RC的滤波频率(衰减-3dB点对应PWM频率,一般应用中我用的是-6dB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电容为滤波,一方面考虑输出的带载能力,确定阻值范围(Ω级,KΩ极还是MΩ极的),再按PWM频率,确定电容值, ...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D: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两级RC滤波,再加上一个运放增强输出能力。RC的时间常数越大,响应速度也就越慢,但是滤波效果好,太小了纹波会很大,具体可以根据你的系统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两级RC滤波,再加上一个运放增强输出能力。RC的时间常数越大,响应速度也就越慢, ...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如果要技术帮忙的话,
可以找我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技术帮忙的话,
可以找我的工程师。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