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的VDD和上拉电压可以不同吗

楼主:
像这种芯片,可以使用不同的电压上拉吗,比如此图VDD=+5V,而用+3.3V上啦

网友:
不推荐,不会损坏电路,说不定凑合可以用

网友:
估计你的SCL和SDA信号来自于某个3.3V器件。
先不说是否“可以使用不同的电压上拉”,仅是你的SCL和SDA信号幅度就可能无法驱动你的E2PROM。

网友:
为啥你的EEPROM不用3.3V供电?

网友:
楼主,首先看芯片支持3。3V吧?
如果不支持可以这样用,
因为I2C引脚本来就是开漏的,开漏的目的就是这样用的,
别听楼上几位乱说,

网友:
你的EEPROM用5V供电,SCL和SDA要求0.7倍电源电压,即3.5V。3.3V幅度的信号可能会造成错误。

网友A:
不要问了,直接焊接个小的试试,不行就换

网友:
可以这么接,电气上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除非相关IO都是OD输出型的,否则没用,而且还要注意方向(输入还是输出)跟上拉电压的选择。3V芯片能不能驱动5V芯片要看两颗芯片的器件手册,不能的话,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问了,直接焊接个小的试试,不行就换

仅靠试是不够的,理论上必须无懈可击,否则这次试了没事,下次就出问题,或者有的没问题,有的却有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
因为I2c的通讯的那一端是3.3V的GP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靠试是不够的,理论上必须无懈可击,否则这次试了没事,下次就出问题,或者有的没问题,有的却有问题, ...

赞成,datasheet里的数据是器件商保证的数据,3.5v用到3.3v,实测可能也可以,但是可靠性和稳定性没法保证。特别是在批量生产之后,问题会暴露的更明显

网友:
赞同chunyang老师和maychang老师说的